楼主(2023-01-07):
选择哪个系列的?
也没有看到在软件哪里设定通讯方式?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哪个系列的?
也没有看到在软件哪里设定通讯方式?
谢谢啦!
1、能不能读取取决于该PLC中程序是用哪个编程软件写的,Standardloader还是D300Win,两者互不兼容。
2、软件中选择SPH300系列,PS32,型号中的R只是该PLC支持USB通讯。

3、你必须建立对应型号的项目才可以进行通讯设定,原因是SPH200,SPH300,SPH5000以及其他各个系列支持的通讯方式不同。
在项目资源上右击,进行通讯设定。

既然你的PLC带有USB口,请使用市售的打印机线缆,选择USB进行通讯。

最后友情提醒:
1、3.5版本的软件不在兼容3.6或者以上版本的软件创建的程序。
2、当PLC存在密码请先解除密码后才能进行上载。
3、当PLC程序使用P_INFO指令时,不能上载该部分POU。
4、目前D300Win存在的中文版本:V3.3.0,V3.5.3.18,V3.6.4.8,其余均为英语版本,英语版本的升级包不能用于中文版本。

楼主:
日本来的设备,具体哪个软件写的还不知道
有空用D300WIN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