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灯亮灭

楼主(2023-01-07):
师傅们,请教大家,我想用一个红外线感应模块通过单片机控制灯亮灭,怎么写这个程序?就是红外线感应到有人便发出一个上升沿给单片机,单片机就置位一个输出,灯亮,然后人离开,红外线就发出一个下降沿给单片机,单片机就复位输出,灯灭。51单片机

网友A:
我猜你要沿处理函数吧?以下:
K_work是实体键,琢磨下m10与K_work的状态,你会有收获。
void KEY()
{
 if(K_work==0&&m10==1)
  {
  delay(500);
  if(K_work==0)
  {
 m0=!m0; //
  }
  }
 m10=K_work;

if(m0==0) //开机进入自动,m0为标志位。
{
led_Auto=0;led_Manual=1;
  Auto();
}
else  //手动  //
{
  led_Manual=0;led_Auto=1;
  Manual();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请教大家,我想用一个红外线感应模块通过单片机控制灯亮灭,怎么写这个程序?就是红外线感应到有人便发出一个上升沿给单片机,单片机就置位一个输出,灯亮,然后人离开,红外线就发出一个下降沿给单片机,单片机就复位输出,灯灭。51单片机
这还有上单片机?
直接红外感应控制灯不好吗?,最多加驱动匹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你那个m10是啥?

网友A:
m10是自己设置的-个临时变量,BIT的。
你可任意设置,随你喜欢。
我这里是借用三菱PLC的习惯,由m0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