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23-01-07):
图片中IC3是什么型号?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A:
好像是CSC8932或者BP2832P

网友B:
有点像那个LED灯的电源

楼主:
应该不是。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CSC8932或者BP283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那个LED灯的电源
不是,非隔离AC-DC电源降压芯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AC-DC隔离芯片?哪里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DC隔离芯片?哪里用的啊?
安全出口指示牌 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