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8):
官网上也没有!谢谢

网友A:
原理 高度-压力-电信号

关系 4-20mA~0-2200mm

接线:DC24V+~接收部件~UB+~0V

接线你再实际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 高度-压力-电信号

关系 4-20mA~0-2200mm

接线:DC24V+~接收部件~UB+~0V

接线你再实际看一下
接线没问题。有点不准了表情。想校准一下

网友B:
这个是压力型的吧,校准比较麻烦哦

网友C:
是准备返厂校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 高度-压力-电信号

关系 4-20mA~0-2200mm

接线:DC24V+~接收部件~UB+~0V

接线你再实际看一下
接线没问题。有点不准了表情。想校准一下
使用已久了~找到传感器,清洁一下试试,可能是其周围不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压力型的吧,校准比较麻烦哦
网上查是电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 高度-压力-电信号

关系 4-20mA~0-2200mm

接线:DC24V+~接收部件~UB+~0V

接线你再实际看一下
接线没问题。有点不准了表情。想校准一下
使用已久了~找到传感器,清洁一下试试,可能是其周围不干净了
已经清洁了,还是有偏差

网友A:
电容式受到的因素比较多

打开盖找一下可操作按键~怕弄乱与厂家联系

网友B:
你这个还好,起码还有网址可以查询,很多早期的只是知道牌子,资料都难找,这种传感器你把侧盖拧开会发现有几个很小的多圈电位器,其中有一个是调零位的,边上有一个很小的英文调零的意思,剩下的操作是具体你的液位的真正的零位的确定,这个才是最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