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8):
与普通电磁阀啥区别?

网友A:
快速阀?怎么个快法?不就是普通的直动式2位3通电磁阀。

直动式电磁阀与内部先导式的区别:

1、承受压力不同:先导式电磁阀的承受液压力,比直通式电磁阀承受压力大。

2、响应时间不同:直动式电磁阀的启动速度相比先导式来得快,多用于快速切断的场所。因为先导式电磁阀是通电后小阀先开启,主阀后开,直动式电磁阀则是主阀直接打开。

3、流通能力不同:先导式电磁阀的流通能力相比于直动式要大一些,一般CV值可达3以上,而直动电磁阀的一般CV值都是小于1。

4、功率和损耗不同:直动式电磁阀功率和损耗要比先导式更大。

5、介质洁净度要求不同:先导式电磁阀对流通介质的纯净度要求比较高,直动式则没有那么严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s://wenku.so.com/d/5387b36dd854d73a49424168b170b2c8
用于药液灌装阀的驱动,药液的精度在1克上下浮动,对响应速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抖音上有个速牌的高速电磁阀,看视频是不错,不知道实际应用怎样

网友C:
看图和普通电磁阀是一样的2位3通  电压也是DC24V   估计就是响应速度快而已。

网友D:
除了响应速度,使用寿命应该也会长很多吧。

网友A:
电磁阀动作的快慢与几位几通没关系,取决于阀的工作方式,只有直动式的速度最快,因为直动式反应速度与气压没关系,只要通电,阀芯就动作,也就换向。而普通的(内部先导式),在通电后仅仅接通阀内部的气流通道,依靠气流推动阀芯换向,此时如果气压不够高,或者阀的阻力过大(长期未用粘连),往往需要延迟一断时间,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动。

为了得到快速的反应速度,直动式的线圈功率要比内部先导式功率大,MAC厂家在反应速度方面确实比其他厂家来的快。

网友E:
严格来说,这个也不算是高速阀

网友F:
前几天 别人拿了一个阀,开关时间0.几秒的。可能也算是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