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5榨汁机电路图

楼主(2023-01-09):
榨汁机开机有时转有时不转,电机是好的,电池换新的也不行,上面8角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哪位师傅有电路图。

网友A:
会不会限位开关没到位 啊 就是盖子或者底座没到位

网友B:
杯子上的磁铁是否磁力不够了,造成限位保护。

网友C:
确实顺着线捋下是不是还有其他传感器。

网友D:
一般就是盖子旁边那个安全开关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