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0-C251NBD软启动器说明书

楼主(2023-01-09):
请教前辈,小弟今天使用150-C251NBD软启动器,上口输入有380V交流电,下口不输出,求使用说明书。

网友A:
整个启动过程都没有输出电压还是不能完成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输出电压,电机不动。

网友B:
看红灯亮的情况

网友C:
检查是否有报警?若无报警检查启动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会不会外部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只有英文的,要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发给我看看,谢谢前辈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

楼主:
今天调试遇到个问题,软启动器设的21A电流,上口接的电流过载接触器设的29A,怎么电机启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上口的电流过载接触器到跳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