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9):
一个数据是40000.只能传送给16位寄存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数据是40000.只能传送给16位寄存器,求大神指点

转换为16进制进行传送,例如40000的16进制为9C40

AAA:=H9C40;

网友A:
如果嫌麻烦可以更换硬件,更换为IQ-F系列或者IQ-R系列,那是直接支持变量类型为无符号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