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安全控制指令中SafeTorqueOff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23-01-09):
小弟用D012驱动器驱动一个电机时不用使用这个指令,可以正常使用。驱动两个电机后必须使用这个指令关闭2个扭矩输出是为什么,请前辈指教。

网友A(2023-03-02):
和几个电机没关系吧。 要么用通讯的STO信号 要么就是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