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9):
一直接触的基本都是35平以下的,都是按照一平六个电流算。
请问,95平的按照5算,120的按照2算,载流量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A:
好像是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铜线升级算。这个意思是说铝线10平以下的按照5算,100平方以上的按照2算,25平及以下10平以上的接照4算,35平及以上100平以下的按照3算,同规格铜线升一个档次算。供参考!

网友B:
口诀记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接触的基本都是35平以下的,都是按照一平六个电流算。
请问,95平的按照5算,120的按照2算,载流量是不是有点矛盾?
口诀记错了吧?

网友C:
95平方如果按5A来算,实际负荷达到这个值电缆发热绝对严重,你还要考虑现在电缆买的很多都不是国标的…

网友D:
95平方的线载流量5A?

网友E:
95线你让他每平方5安电流,线肯定会发热,长期工作肯定有安全隐患,何况你买的线不一定够国标

网友F:
最保险的还是找个厂家的电缆样本来看,大同小异,差别不大,考虑下同时敷设时根数,敷设方式和温度影响即可。

网友G:
我这边用的基本都是70/95/120平电缆,我基本都是按2.5算比较稳妥,多了没事,就怕少了

网友H:
大电缆选型最好是看厂家的参数手册,估算的不太准,大一号价格又差很多

网友I:
10一下还好说,在大还是看手册吧。还有非标和国标的区别,到时候发热严重就麻烦了。

网友J:
这种口诀就让它进入博物馆吧,现在电缆型号众多,敷设方式不同,距离不同等因素都对载流量有影响,下载个电缆手册,什么都给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铜线升级算。这个意思是说铝线10平以下的按照5算,100平方以上的按照2算,25平及以下10平以上的接照4算,35平及以上100平以下的按照3算,同规格铜线升一个档次算。供参考!
铝线啊?一直以为铜线呢。
哈哈。
反正基本都是按六算的,截面小,没啥问题。

网友K:
是10下5

网友L:
这个粗的电缆,铜线,铝线,目前最新钢芯铝绞线,计算方法不一样

网友M:
电缆选择最要考虑的是长度,载流量与长度和校正系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缆选择最要考虑的是长度,载流量与长度和校正系数是不一样的
平时也就是估算,做不到面面俱到。

网友E:
铝线现在还有人用?反正我是不用,后期维护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线现在还有人用?反正我是不用,后期维护太麻烦
有道理!多年前用过一次,不到半年就缺相了,线路走向复杂,都找不到断点。幸亏那里不用三相电了,把下口改一下,凑乎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