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9):
昆仑触摸屏1071触摸屏参数设定密码忘了,上传不能上传,还不能备份,厂家下载没有勾选,厂家倒闭,咋办,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备份出程序。
不能的话, 重新编程吧 !

网友B:
这个得花钱办事!

网友C:
如果没有勾选可上载是没有办法上载的。

但是老屏可以破解进去复制工程,就是可以复制项目,但是不能编辑,触摸屏坏了可以换屏

还有的办法就是重新照着原屏幕画,就怕有脚本控制设备控制。

有条件把PLC 程序读出来,找块屏幕慢慢对点位。如果了解工艺啥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