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请教各位资深大佬,目前需要做一台出口国外380V/60HZ供电工况的控制柜,使用施耐德220V交流指示灯能否用在频率60HZ的工况上呢?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A:
如果是LED的指示灯,一般50/60HZ通用的。

网友B:
指示灯没问题的!

网友C:
没问题 我们出口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指示灯、开关电源这些问题都不大,就是直接带交流电机需要考虑转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