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125A电源

楼主(2023-01-10):
ACS510-55KW驱动板。运行没有输出。单独测试板子发现6路驱动没有负压------求指点

网友A:
30KW的好像没有负压,55KW有没有忘记了

网友B:
楼主:提供参考,请你认真检查,按照实际电路走一下线路,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C:
检查那3个变压器

网友D(2023-07-05):
我现在修这台45KW有-6.8V,另处请教一下,这板单独测板怎样屏蔽运行,我这台是运行报4 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