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厂里有几台90kw的变频器控制提升泵,变频器到提升泵的距离大约50米左右,原来厂家成套提供的。现在电容器渗液,铭牌看不清,我想问问,电容器容量如何计算,另外,变频器到设备的距离也不是很远,是否需要电容器?

网友A:
就地补偿用得吗?

网友B:
变频器属于容性负载,功率因素比较高,即使要补偿也只能用电抗器补,无须电容补偿。

网友C:
负载端根本不用再装电容补偿

网友D:
变频器50米之内一般不需要额外的出线电抗器或滤波器。补偿电容器也不需要,常规使用变频器后的功率因素都在0.95以上。

网友E:
这个功率可以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F:
变频器进线端和出线端都不能(不能)并联电容器。
即使变频器出线端使用了正弦波滤波器,在电机端并联电容器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频率是变化的,无法补偿电机的无功功率。反倒对变频器有危害。
输入端因为整流器的功率因素并不是50Hz的电流落后于电压形成,而是直流总线电容造成输入电流谐波导致,补偿电容无法提高功率因素。反倒谐波电压导致电容流过谐波电流过热损坏,并且可能推升电源谐波电压。

要提高输入端功率因素,加电抗器是最佳方案。输出端可以调节变频器对电机的励磁电压提高功率因素,不过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G:
赞同6楼详细说明!

网友H:
输入输出接电抗器,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I:
根据你的变频器功率及设备间的距离,个人建议还是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加装电抗器。供参考

网友J(2023-03-14):
变频器不加补偿电容可以正常运行,加补偿电容变频器会报故障而罢工

网友J:
电容渗液必须换,渗液的电容看不清,看另外的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K(2023-05-10):
取消补偿电容吧,最多加个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