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0):
补丁文件 用了几个版本的都汉化不了
4.09.120
4.09.350都不行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A:
将补丁文件放到软件安装目录下的OP文件夹中,解压后运行补丁安装。打开软件 查看(V) 首选项(O) 中文

网友B:
看英文可以,不行就查下字典,用久了就习惯了

楼主:
设置一下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