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1):
高速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部分组成,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及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
热电偶的结构形式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
     1、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2、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3、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4、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网友A:
这个可以设定报警温度吗

网友B:
好像没有这样的名称吧

网友C:
热电偶在采集温度信号时,需要时间,这就是热惯性,你这个高速热电偶在什么环节高速呢,不会是把热惯性清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可以电话或微信咨询:15726604412(微信同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电话或微信咨询:15726604412(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