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2):
一台欧瑞汇丰E1000-0055T3变频器,显示PF1和HF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上电显示闪烁几秒HF,然后显示频率正常自检。若一直显示HF检查主板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用的220V变压器升到380V的?

楼主:
修好了,电路板B相断路

网友C:
欧瑞变频器我们这多台,炸机2台。建议选型要大一级别。我们这炸机的都是选型和电机功率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