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3):
 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PLC是FX5U的需要和4个设备上的模块通讯,这四个模块都支持ModeBus通讯协议,如果是PLC做主站,四个模块做从站,确实是可以1拖4能够实现通讯。
   现在是模块比较富裕,现在想问的是,能否用FX5-485BD这个模块与其中3台通过ModeBus通讯,而用FX5-485ADP这个模块与剩下的一个模块通过485串行口连接,从而读到里面的数据??

网友A:
一个口用ADPRW指令,其他口用RS指令。

网友B:
能否用FX5-485BD这个模块与其中3台通过ModeBus通讯,而用FX5-485ADP这个模块与剩下的一个模块通过485串行口连接,从而读到里面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用 RS  指令,但是说,通讯的字贞格式要手动添加,包括CRC也效验要需要自己手动的换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用 RS  指令,但是说,通讯的字贞格式要手动添加,包括CRC也效验要需要自己手动的换算,
不要怕麻烦,或者用S.CPRTCL指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C:
这种感觉太难用了

汇川的H5U ,还有AM系列( codesys),配置好了,后台自动轮训,多方便。

非要让用户去造轮子,扯淡

网友D:
可以,不过用三菱写通讯很麻烦,很难用

网友E(2023-12-16):
都用通信板子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