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汁机坏了

楼主(2023-01-13):
榨汁机电路板有个AISHB场效应三极管坏了有什么场效应三极管代替,用万用表测3个角短路,用电烙铁焊下,烧碎了,没法发照片,不知道是,A1SH8.还是AISHB,最好代替这个型号。哪位师傅知道请请教一下。

网友A:
外围元件测过没问题吗? 建议楼主应该拍个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B:
为什么不照原型号更换呢

网友C:
场效应管与三极管不是一类产品,场效应管要买三极管也要买,为什么放弃原型号偏要找其他型号代替?

网友D:
查看现行的参数,比如是50伏,6A的N沟道,可以用50伏,7安的N沟道替换。或60伏,6安的N沟道替换。只是耐压值或者电流大了,外形可能也会变大,安装会是问题。

网友E:
你上面的字母不是型号吧,没有哪家三极管这样命名的

网友F:
A1SHB是P沟道场效应管,可代换型号如下:212T 、212S、A1、H1SP、016H 、016X 、SO16Y、 M21、PJ2301、PJ2305、XP152A、Si2301、Si2305、AO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