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ace AST3501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23-01-13):
自动安装驱动不上,通过驱动精灵强制安装上了,还是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A:
驱动装不上可能跟电脑的系统有,要询问好驱程都支持那些系统。即使都是win7还有家庭版,旗舰版,企业版等等。可以询问卖家客服,甚至远程协助。另外可以问问Proface客服,这种老型屏用那版软件。是不是最新的gp-ProEx不支持这种屏。需要低版本的才行。

网友B:
软件应该是PROEX
估计还是你的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明天用xp系统试试

楼主:
换了台XP 系统的电脑,用4.08版本很轻松地就连上了,不过有密码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是不是说这个版本是对xp是支持较好,或者说自带驱动是针对xp的。

网友D:
有些老款产品的软件及驱动就要XP系统,说以现在还留了台XP的笔记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说这个版本是对xp是支持较好,或者说自带驱动是针对xp的。
可能使用的廉价的转换芯片,不支持Win7或以上系统,卖家也没有提供,需要上官网去找驱动。

网友F:
连上就好
对于老旧设备,没必要追求最新手段,找到相对应的家伙,记住它,下回再遇到就是得心应手的赚钱工具

楼主:
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