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4):
有几个变频器分别报,型号不对,对地短路,无电压等。没图纸电路也没啥问题,,发现有个24c16抄个好的,就出现nlp了,请问这数据拆完就坏末?还是厂家故意设的?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因为你那个编程器属于低端产品,要打开软件之后才能放置芯片手动选择,千万不能自动读取,自动读取就会把好的程序也整乱了不能用了,上机之后就会出现NLP,你现在需要再找一个程序芯片了,步骤不能错要不然还得丢呀,我才过的坑引以为戒

楼主:
谢谢,我在试下!

楼主(2023-03-07):
24C16数据没问题了,但还有问题,主程序有问题?用调试软件试一下了!

楼主(2023-11-28):
报nlp我测过15v电压没有,模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