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5):
知道的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用面板按键调节就行了。

楼主:
有软件最好,谢谢!

网友B:
调个变频器有多复杂啊,直接用面板就可以了,除非你要一次调几十个就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软件最好,谢谢!
如就S520SE的,还带PU接口,S520就根本没接口,不用想着连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