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U使用com0与昆仑通态屏用485通讯

楼主(2023-01-16):
请教 有大佬这样做成功的吗 我这样的配置有啥问题吗 怎么老是通讯不上 积分不多不成敬意

网友A:
一个屏 连接三个plc?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维萨拉 DGA 实验室——幕后一瞥|维萨拉

楼主:
1个屏连2个PLC 设备1和设备2是我在用不同的驱动做测试

网友A:
正常H3U应该和三菱FX3U的驱动一样
以前连接三菱的都是用的三菱的串口编程电缆。FX3GA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工业整机RPC-610P,提供更强劲的数据传输效率和可扩展性

网友B:
MCGS的屏,连两个PLC,成功的。
不过跟楼主的硬件不同 :屏还是MCGS,连的是西门子1200 ,加交换机 ,走网线
【方案】
Lifesharing 为捐赠的人体组织和器官保驾护航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型号根本对不上啊
【方案】
台达产品Devicenet与Ethernet网络在PLC制造厂的应用

楼主:
看来大佬都开始过年了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型号根本对不上啊
好像还有个H1U的plc 等有空再试试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土耳其黑海高速公路自动事件检测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CGS的屏,连两个PLC,成功的。
不过跟楼主的硬件不同 :屏还是MCGS,连的是西门子1200 ,加交换机 ,走网线
一个mcgs连过3个屏,两个smart一个315,挺顺利的,可能都是西门子的东西?走的网络口。
【方案】
美国机器人比赛节目太“残暴”?FLIR红外热像仪保障各方安全

网友E:
H3U的COM0配置成  下载/HMI监控协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了 不行

网友F:
接线是否正确,

这是这几款屏的485接线,所用屏再核对一下

再查一下【实时数据库】有没用相对应的关联

网友G:
汇川用三菱驱动是可以的,至少我2U用FX2N的驱动没有问题。
触摸屏设备编辑窗口调一下,CPU类型应该选3U,PLC用MODBUS了字符串不应该用ASCII,还有字符串解码顺序也调一下。
或者触摸屏就用标准MODBUS驱动试试。

网友F:
H3U还能用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