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7):
官网找的通讯软体,可以和电脑通讯上,但读取参数时马上就自动断开了,变频器报警OPT,参数pr31设置的是1与电脑通讯,站号1还是报OPT,请搞过的支招,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停了试试

楼主:
变频器是停止状态下

网友B:
按照变频器使用说明书认真仔细设置参数,另外电脑软件必须与变频器厂家配套一致的软件,还有软件与电脑系统版本必须相匹配!

楼主:
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好!

楼主:
该问题已解决,已成功从变频器上读出参数到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