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7):
比如S0.1步中要驱动Q0.0,为什么要用SM0.0常开触点去驱动,而不是直接用S0.1的常开触点去驱动?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A:
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S0.1步中要驱动Q0.0,为什么要用SM0.0常开触点去驱动,而不是直接用S0.1的常开触点去驱动?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这就要看它俩的关系~同生同死用S0.1就没问题,否则折腾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