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F5变频器上电报E,pu

楼主(2023-01-17):
请问keb报E,pu是什么原因引起触发报警,检修思路不太清晰,

网友A:
E.PU 功率单元故障 12 一般是功率电路有故障
在初始化过程中电压级别没被确认
更换控制卡后需要重新确认功率元件型号,请确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