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8):
师傅们,请教一下,这个中断时间是怎么算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
20微秒启动一次定时中断,50%就是定时中断计数值到50闭合,到100的时候放开,55%就是计数值到55的时候操作。

#include <reg51.h>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E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0;
   TL0 = 0x0EC;
   //add your code here!

}

然后120MS就是120000微秒,然后计数值到6000的时候操作一下。

大致就这样。

楼主:
谢谢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