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8):
如图,S0.3和S0.4分别接通电动机的正反转接触器,如果采用顺序控制SCR指令进行编程,假设硬件没有互锁,软件可以不互锁吗?
换句话来说,当转移条件I0.3接通,SCRT S0.4执行程序从S0.3段转移至S0.4段,在这个扫描周期内,是先复位上一步,后置位下一步?还是先置位下一步,后复位上一步?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网友A:
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