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8):
  各位好,最近在了解一写磁场对带点离子的影响。然后想到了显像管的成像原理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在网上找到了一张图是行偏转线圈和场偏转线圈的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1.从逻辑上面来说行偏转线圈和场偏转线圈其实就是磁场旋转90度,为啥要两种绕线方式呢?是因为硬件是一个喇叭口的原因导致的吗?
2.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和永磁是同向的吗?
3.电流可以反向吗?如果可以反向,当电磁场与永磁场反向的时候会导致永磁退磁吗?
4.电子枪的枪口是正对屏幕中心的吗?这个我觉着不太像,虽然没拆过电视机,如果黑白电视机后面那一坨是电子枪的话位置应该是偏下才对

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最近在了解一写磁场对带点离子的影响。然后想到了显像管的成像原理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在网上找到了一张图是行偏转线圈和场偏转线圈的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1.从逻辑上面来说行偏转线圈和场偏转线圈其实就是磁场旋转90度,为啥要两种绕线方式呢?是因为硬件是一个喇叭口的原因导致的吗?
2.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和永磁是同向的吗?
3.电流可以反向吗?如果可以反向,当电磁场与永磁场反向的时候会导致永磁退磁吗?
4.电子枪的枪口是正对屏幕中心的吗?这个我觉着不太像,虽然没拆过电视机,如果黑白电视机后面那一坨是电子枪的话位置应该是偏下才对

求各位大佬解惑

1.早期显像管是一个锥形喇叭型装,所以后置的偏转线圈只能就型设计,后来的显像管形状变了,偏转线圈的模样也就变了,很正常.
 行偏是行偏,场偏是场偏,名字就不同,安装位置也不同,绕线方式当然不可能相同啦,如果相同厂家为啥弄出二个东西?
2.不一定~没咂摸过,但永磁是个弱磁那是肯定的,它主要用于纠偏,比如人物长或短了,某个永磁就用到了
3.显像管不可以,电磁炮必须的.你说的永磁场是什么?显像管后边的磁环?应该不会的,你可以做个实验,这种产品的东西,谁会接错线呢
4.老式显像管是的,后来的不是~后来的还这是下偏,电子束从下方以一个角度斜上方打向显示屏,但电子枪左右还是居中的.没见过左右偏置的.

网友B:
显像管的成像原理估计楼主是没认真看过,里面受磁场发生偏转的是电子
显像管的两个偏转线圈分别是行偏转和场偏转,当场偏转不工作时候就是显示一条横线,当行偏不工作时候就显示一条竖线
当你反接线圈的线圈时候只是电子速打到金属板的方向不同,但实际上人眼分辨不出来
当行和场都不工作,一般光点是在屏幕中央,不在中央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调节到中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1.从磁场上来说场偏转和行偏转的磁场方向是垂直的,如果是圆筒型的是不是都采用环形绕线方式就可以了呢?感觉行偏转的绕线方式比较麻烦
   2.如果永磁是弱磁这个我赞同的。
   3.如果按照二楼的说法当行和场都不工作,一般光点是在屏幕中央。偏转电流应该需要反向流动才能实现左右或者上下扫描吧?
   4.如果考虑偏转线圈永磁环的影响,电子束应该不能左右居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
   如果当行和场都不工作,一般光点是在屏幕中央。那么线圈里面的电流是否可以反向流动呢?不然就无法完成上下或者左右扫描了吧?如果考虑偏转线圈内永磁铁的影响,是否可以说电子枪不是正对屏幕中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从磁场上来说场偏转和行偏转的磁场方向是垂直的,如果是圆筒型的是不是都采用环形绕线方式就可以了呢?感觉行偏转的绕线方式比较麻烦
   2.如果永磁是弱磁这个我赞同的。
   3.如果按照二楼的说法当行和场都不工作,一般光点是在屏幕中央。偏转电流应该需要反向流动才能实现左右或者上下扫描吧?
   4.如果考虑偏转线圈永磁环的影响,电子束应该不能左右居中吧?

1.如果是圆筒状,对于筒与屏的关系?又不是电子炮
2。。。。
3.你可以不打在中心呀,控制满屏显示累不累?偏转~不就是让电子离开原始轨迹跑到需要的位置嘛,你给反向电流?物理老师咋教的,找不到老师就去查查x手法则。
4.不但左右居中,上下也要居中~显像管的控制是模拟电路,只有对称电路才简单

显像管都停产几十年了,咋对它感兴趣了~准备拼偏门?还是太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从磁场上来说场偏转和行偏转的磁场方向是垂直的,如果是圆筒型的是不是都采用环形绕线方式就可以了呢?感觉行偏转的绕线方式比较麻烦
   2.如果永磁是弱磁这个我赞同的。
   3.如果按照二楼的说法当行和场都不工作,一般光点是在屏幕中央。偏转电流应该需要反向流动才能实现左右或者上下扫描吧?
   4.如果考虑偏转线圈永磁环的影响,电子束应该不能左右居中吧?

1.如果是圆筒状,对于筒与屏的关系?又不是电子炮
2。。。。
3.你可以不打在中心呀,控制满屏显示累不累?偏转~不就是让电子离开原始轨迹跑到需要的位置嘛,你给反向电流?物理老师咋教的,找不到老师就去查查x手法则。
4.不但左右居中,上下也要居中~显像管的控制是模拟电路,只有对称电路才简单

显像管都停产几十年了,咋对它感兴趣了~准备拼偏门?还是太闲

   关注点是偏转线圈本身,正好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类似原理。离子的运行范围在偏转线圈直径内
1.离子的运行范围在偏转线圈直径内的情况,离子的目标是圆形,大小和偏转线圈的直径差不多
2.....
3.给单电流的话磁场方向不改变啊?磁场方向不变的话受力的方向虽然在变化但是大方向是不变的呀,难道我理解有误?
4.3的问题理解了4我觉着我也能看懂了

感觉还是挺神奇的,能够精确的控制每个离子的轨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面的回复已经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了偏转线圈,还有电极板也能达到偏转的作业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行偏&场偏的频率不同,应是根据成像理论实际确定的,所以它们的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