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19):
厂里还在用controlnet通讯,总站是冗余的,下面拖了10台分站,controlnet网络也是冗余的(见上面的图片),有几个问题:1、controlnet通信的可靠性如何,总有人鼓动要换成以太网的,报价40万?2、现在配置controlnet接口的模块,连接件,同轴电缆是否还能买到,哪里有卖?3、如果配件买不到,改成以太网,那程序是否也不用大的改动,只要把网络配置改一下就行?
我今天到现场去看一下,由于网络是双网络冗余的,即使有问题,我可以将一组网络作为配件,保证其中一组网络是通畅的。但是前些年,发生一个带controlnet的CPU发生故障,换成L43外加一个controlnet模块。现在L43,controlnet模块能买到吗?

网友A:
 。。。。我是被西家带入坑了 --- SMART 网线

                                1200 网线

                                网线,网线 。

         楼主用的AB,高级。。我都从来没上手玩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玩,还不如没有。

楼主:
再问个问题,controlnet故障排查,有人提示:找终端电阻,将故障服务器甩开,那么这时controlnet网络应该会正常。请问这个究竟怎么实际操作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通信线是2根线吧 ?
可以百度一下,485通信是把所有设备串接起来的,开始的设备和最后的设备A/B口之间接一个电阻的,就是终端电阻

网友C:
以前见过这种。。用的电缆就是铜轴电缆。。故障没有西门子的DP高。。可能是用的少吧。。

网友D:
你现在能稳定使用,换来干嘛啊,你不要以为一个企业很容易可以存在100年,很多企业升级改造就会把就的整套更换的,很少换系统的

网友E:
两台1756-L61组的冗余外加c网带1756机架加下面1769子站。目前状态正常就没必要换了吧,带C网的1769目前货期怎么样不知道,但是c网的1756模块比en2tr这种货期要好。

网友F:
ab系统相对还稳定。建议不要换。电缆什么的可以随便买。模块的话,现在以太网的也不好买。
另外即使更换以太网,也可以只换io通讯模块,而没有必要换io模块。这样成本不会那么高。程序的话,基本不用改动。配置还会简单一点。

网友G:
AB的货期长,还不一定能订到。

网友H:
现在情况就是不好买,货期长

楼主:
感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祝工控网越来越好!

网友I:
转成以太网吧。稳定,好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