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的蒙圈了

楼主(2023-01-19):
[upload=jpg]/uploadImages21/db5d5243f1169a45e7339934c44f002000a003bd.jpg#微信图片_20230119173458.jpg[/upl

台达ASDA-B2的伺服,电子齿轮分子初始值16,分母初始值10.电子齿轮比16/10.表示100000个脉冲转一圈。今天看到这本教材。分子,分母全设为1.电子齿轮比1。表示电机一圈的脉冲数10000.这样对吗?按我的理解160000/10000=16/1。表示10000个脉冲转一圈。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上传时是正的,出来变成歪的了。还调不过来,郁闷

网友A:
手册上也是1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也是16/1。。
台达ASDA-B2的伺服,电子齿轮分子初始值16,分母初始值10.电子齿轮比16/10.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可以把它看做实体减速机的减速比,比较好理解了,按减速机的换算方式计算即可。

网友C:
都设成1的话,编码器分辨率多少,对应一圈就多少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设成1的话,编码器分辨率多少,对应一圈就多少个脉冲;
谢谢版主,您说的对如果是1比1的的话,接受160000个脉冲一圈,编码器反馈一圈的脉冲值也是160000.所以书上讲错了
电子齿轮分子初始值16,分母初始值10.电子齿轮比16/10.表示100000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D:
回复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160000?这个编码器还不得天价?

网友E:
楼主估计还是没有理解5楼版主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160000很大吗?台达还有20BIT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0000很大吗?台达还有20BIT的呢
不清楚它的【编码器】与认知的编码器是不是同属
看17bit应该不是一类,但一ppr好像又拉回来了,特百度一下
请先确定台达的PPR是不是Pulse Per Revolution
如果是
那么这篇文字还可信吗?
160000ppr,如果每秒转一周就会发出160000个脉冲/s,也就是160k/s
【速度循环相应频率1khz】有啥用?更别说搭配20bit的编码器了

楼主:
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则介于17位和18位之间,更接近于17位。所以台达自称17位,实际上名义分辨率略高于17位。就如其A2标称的20位,实际为1,280,000,比20位1,048,576也要高出一些。

究其原因在于日系和欧美的17位,20位编码器的物理刻线一般为128,256,512, 1024,2048等2的整幂次,而台达编码器的物理刻线可能是2500,或1250,比如2500,经512倍细分,就得到了1,280,000,经64倍细分,就得到16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0000很大吗?台达还有20BIT的呢
不清楚它的【编码器】与认知的编码器是不是同属
看17bit应该不是一类,但一ppr好像又拉回来了,特百度一下
请先确定台达的PPR是不是Pulse Per Revolution
如果是
那么这篇文字还可信吗?
160000ppr,如果每秒转一周就会发出160000个脉冲/s,也就是160k/s
【速度循环相应频率1khz】有啥用?更别说搭配20bit的编码器了
。前辈说的有点深奥,我消化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它如果用2500线编码器4倍频也就可以了,再64倍有啥意义?
就好比用卡尺测量要达到千分尺的精度,可能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21/db5d5243f1169a45e7339934c44f002000a003bd.jpg#微信图片_20230119173458.jpg[/upl

台达ASDA-B2的伺服,电子齿轮分子初始值16,分母初始值10.电子齿轮比16/10.表示100000个脉冲转一圈。今天看到这本教材。分子,分母全设为1.电子齿轮比1。表示电机一圈的脉冲数10000.这样对吗?按我的理解160000/10000=16/1。表示10000个脉冲转一圈。请教各位大神

书中说的,脉冲数为10000,应该指的就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如果齿轮比1:1,那么一圈10000个脉冲也是没错的。

实际上10000脉冲的伺服电机也是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设成1的话,编码器分辨率多少,对应一圈就多少个脉冲;
谢谢版主,您说的对如果是1比1的的话,接受160000个脉冲一圈,编码器反馈一圈的脉冲值也是160000.所以书上讲错了
电子齿轮分子初始值16,分母初始值10.电子齿轮比16/10.表示100000个脉冲转一圈

这个图中的2MM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螺距8MM,电机编码器分辨率160000,要求精度0.001MM,那么实际要求一圈的脉冲数是8000,8/8000=0.001

那么分子是160000,分母是8000

滑台走7.2CM,也就是72MM,电机转9圈,9*8000=72000,PLC发送72000个脉冲。

网友G:
把光栅实际的一个刻线脉冲,经过电子细分,变成多个脉冲,分辨率提高了,精度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