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1):
对于国产兼容西门子200PLC,包括smart200,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国产兼容的暂时只有200,斯玛特200暂时没看到,至于质量,部分还是可靠,但不排除质量差的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深圳汇辰

网友C:
兼容smart的也很多了
支持profinet的可能很少
别的功能都还可以。

网友D:
国产兼容的一般应用还是可行的。

网友E:
防的也好多家,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F:
兼容smart的,我知道的已经有亿维和汇辰了,都正常卖了,汇辰那个扩展能力比原版的都要强,都有8TC的模块,一般应用问题不大,艰苦点的场合还需慎重,以前做的机器用的224 XP,后来停产,价格飙升,我们用亿维的同款代替的,用了好几年,基本没坏的,价格也不是很低,比淘宝那些艾莫讯啥的要贵,没用过艾莫讯的200兼容产品,后来整体全换英威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兼容smart的,我知道的已经有亿维和汇辰了,都正常卖了,汇辰那个扩展能力比原版的都要强,都有8TC的模块,一般应用问题不大,艰苦点的场合还需慎重,以前做的机器用的224 XP,后来停产,价格飙升,我们用亿维的同款代替的,用了好几年,基本没坏的,价格也不是很低,比淘宝那些艾莫讯啥的要贵,没用过艾莫讯的200兼容产品,后来整体全换英威腾了

。。。。有那么一阵(好像那一阵疫情厉害)西门子SMART200涨价,后来就用了汇辰。
       好处是 :直接用西家软件编程。至于质量,低端应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对比了一下,兼容的同样型号的便宜了不到200元,不如买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