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模拟量处理程序问题

楼主(2023-01-22):
把整个程序块做在一个FC里。然后在主程序中多次调用,就像300的FC14那样用。。这种做法有那些不足之处还希望各位指正一下。。

楼主:
目前通过仿真运行是没有发现啥问题。。同时在这里祝愿所有电气自动化行业的朋友们新年发大财。。。

楼主:
这个模拟量输出设定工程量是0-100 给一个50的数值输出值怎么不对啊?不应该是13824吗?

网友A:
实际中用过,只是用来采集一些数据,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模拟量输出设定工程量是0-100 给一个50的数值输出值怎么不对啊?不应该是13824吗?
把min设为0,输出才是138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模拟量输出设定工程量是0-100 给一个50的数值输出值怎么不对啊?不应该是13824吗?
把min设为0,输出才是13824
如果实际信号是4-20mA该怎么设。

网友B:
2种都可以,1硬件组态4-20ma ,0-27648,2硬件组态0-20ma,5529-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