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2):
笔者所在的公司,一台恒压灌装机(灌装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由英国诺冠的气动比例阀进行恒压补气。保证在320mbar。然而这个气动比例阀却经常阀芯卡滞(可能会混入葡萄糖氯化钠)。记得一次生产中突然卡滞,(无奈用高纯度纯净水,现场就有比较方便)进行清洗烘干。用了三个小时时间。严重影响生产。一台比例阀价格在10000元左右。这种阀芯如何有效维护或者有丰富的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A:
确定是"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可能是安装位置不好,液体飞溅入阀体,也可能是倒吸液体,针对性解决

不是因过滤器久不维护就好

网友B:
凡是气阀的维护,基本是先要保证气源和基本润滑,如果你是食品行业,润滑油有专门的规定,你用纯净水清洗后还是要加润滑油的

网友C:
前边加个过滤器试一试。

网友D:
可能要加一个单向阀,防止液体倒灌气路,看图后面有装过滤器,滤芯是否更换过,滤芯一般有使用时间限制。另外可以在阀前加装除水过滤装置,以排除空压机过来的压缩空气含水过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前级已增加了三个费斯托的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加一个单向阀,防止液体倒灌气路,看图后面有装过滤器,滤芯是否更换过,滤芯一般有使用时间限制。另外可以在阀前加装除水过滤装置,以排除空压机过来的压缩空气含水过多。
大神确实厉害,表情。确实怀疑倒灌过来的。因为前级已加了三级过滤减压装置,还有专用的空气滤芯。另外我们的压缩空气是经过层层过滤干燥除水的洁净空气。像这种比例阀后端加单向阀,我也考虑过。因为比例阀输出的压缩空气是0-6kg跳变的。担心加了单向阀,在超低压输出的时候单向阀开启迟滞性。在下不太懂,请大神解惑

网友D:
当系统从高压调到低压,气体是逆行到调压阀放出去的,以达到新的压力值,你可以在调压阀出口安装气动三联件,最好是透明的,以观察原因。

网友E:
在比例阀后面加单向阀会影响出路气压的反馈的,比例阀测不出真实的输出气压,单向阀在很低的气压时是打不开的,里面有个小弹簧,如果你们正常工作气压不是非常低,加个单向阀是没问题的,只要工作压力大于弹簧的弹力就行,这样就能保证正常工作状态时弹簧一直处于压缩状态,单向阀是一直导通的,不影响比例阀控制气压,只有停机或者停气的时候,压力变得很小,弹簧回弹,堵死通道,这样就能方式液体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比例阀后面加单向阀会影响出路气压的反馈的,比例阀测不出真实的输出气压,单向阀在很低的气压时是打不开的,里面有个小弹簧,如果你们正常工作气压不是非常低,加个单向阀是没问题的,只要工作压力大于弹簧的弹力就行,这样就能保证正常工作状态时弹簧一直处于压缩状态,单向阀是一直导通的,不影响比例阀控制气压,只有停机或者停气的时候,压力变得很小,弹簧回弹,堵死通道,这样就能方式液体回流
谢谢。反馈是有另一个压力变送器到plc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比例阀输出的气压变化很大。0-6kg跳变的。可能会是很小的一个值。可能打不开单向阀

网友A:
你在阀后罐前再装一级过滤器试试

就像口罩,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要用那种过气防液的

网友F:
学习了,单向阀确实有赖于现场试验

网友B:
我相信这个工厂的气源是没问题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自动加油的,调好油量就可以,就是个三连体而已,我的很多的生产线也是有大量的精密气动阀的,我是基本都配置有自动加油的三联体,基本阀门是很少出问题,出问题也驱动线圈烧,好多年了,坏过两个

网友G:
比例气动阀要求非常高的,主要在于气源的洁净度必须保证无杂质和水质,气动三联件要正规标准,油水分离 润滑要正常,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解决的。所以,压缩空气一定要洁净干燥。

网友H:
换个SMC的试试,才二千多元,比例阀没那么金贵

网友I:
前面有了几个过滤阀怎么会倒灌的啊。可以更改下安装位置,做一个凸顶安装。

网友J(2023-02-24):
气动比例阀要求压缩空气要没有杂质,增加个空气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