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2):
fx3u+16ccl 连接aj65sbtb1-32dt1 可以吗
如果可以后边 x9-XF 八位怎么控制呢?

网友A:
这个是远程模块,老贵了,一般人是舍不得用啊,你要用就定义好地址就可以了,至于通讯方式建议你参考对应手册
这个模块主要是节约布线时间

网友B:
国产的cclink模块也应该有不少厂家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模块不是很贵  主要是单独一个模块不划算,主站模块1千大几,如果点数多,距离远点,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D(2023-12-16):
主站模块才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