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4):
S7-200 PLC,用高速计数器HSC0,AB相输入,模式10,此时高速计数器HSC0采用的是I0.2硬件复位清零,但工作在自动式必须用软件清零,怎么办?

网友A:
自动时是不是可以用比较法处理。。脉冲数到某个设定值就清零。。

楼主:
是直接用R复位指令复位HSC0,还是用别的? HSC0用软件清不了0啊!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强制清零吧,这应该可以

楼主:
无法用复位指令R清除HSC0,也无法用复位R指令清除SMD38和SMD42,出错,这可怎么办?

网友C:
既然I0.2可以清零,并一个点应该不难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再次初始化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