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4):
密码知道,每次打开都要填写,如何取消密码?

网友A:
专案设定里,把新密码设为空

楼主:
工具---加密密码产生----空白----确定,保存后再打开不行啊?!还得输入密码呀?

网友A:
专案 专案设定 程序密码 输入旧密码 输两次空 确定后就取消了
取消后保存一下程序 下次打开就没密码了

网友B:
操作后PLC断电重启下试试;

网友C:
填写空白密码了之后,是不是没有写入啊!

楼主:
照3楼方法,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