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r球阀规格不统一

楼主(2023-01-25):
老的球阀些许漏水,只想换个中间部分,结果直径不一样,淘宝京东问个遍,也没找到合适的。请问该去哪购买外径31.75的球阀呢?

网友A:
直接换整个阀门,哪有这么麻烦的,你这个是外牙简易的,本来这款就容易漏水,淘宝上还是有的,但长度会有一点差异,买前一定要确认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整个阀门,哪有这么麻烦的,你这个是外牙简易的,本来这款就容易漏水,淘宝上还是有的,但长度会有一点差异,买前一定要确认长度
不会热熔,想直接换个主体简单一些。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C:
那只能买一个一样的拆了用

网友D:
不会热熔可以换个快插阀门

网友E:
【外径31.75】?是不是长度

是要换这个阀?

也就是右边这个阀

把这个卡子拆了再装阀门,任何可能要换个地方装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径31.75】?是不是长度

是要换这个阀?

也就是右边这个阀

把这个卡子拆了再装阀门,任何可能要换个地方装卡子
是外径,不是长度。
是换最下面的总阀门。
之前的牌子找不到,tb也就买不到。

网友E:
回复 楼主:
拍张照看看,在一个,几分管,你给出的尺寸看不懂

网友F:
你这个31.75的阀,应该是32的,你加上密封圈应该止漏的。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换掉阀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张照看看,在一个,几分管,你给出的尺寸看不懂
四分管啊,dn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31.75的阀,应该是32的,你加上密封圈应该止漏的。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换掉阀门吧。
扳手处锈没了,没法加密封,所以想买一个同样的主体,但是买不到。您知道从哪能配一个和老的一样的阀体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种很难的,一些非标厂家做出来的产品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跟别家的合不起尺寸,只能买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张照看看,在一个,几分管,你给出的尺寸看不懂
四分管啊,dn20
管是4分的,阀是4分的?
你找一下4分阀试试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好换过,要把旧的阀门拆下来去五金店配,螺纹可以配上,长度会有一点偏差,可以装上。
是有好几个规格的,31-32的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好换过,要把旧的阀门拆下来去五金店配,螺纹可以配上,长度会有一点偏差,可以装上。
是有好几个规格的,31-32的都有
螺纹长度可以有差别,螺纹口径还有差别?~不应该有标准吗

换个类似的阀,没遇到螺纹对不上的~可能没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好换过,要把旧的阀门拆下来去五金店配,螺纹可以配上,长度会有一点偏差,可以装上。
是有好几个规格的,31-32的都有
螺纹长度可以有差别,螺纹口径还有差别?~不应该有标准吗

换个类似的阀,没遇到螺纹对不上的~可能没图便宜
是啊,不只是螺纹,密封也有两种形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我刚好换过,要把旧的阀门拆下来去五金店配,螺纹可以配上,长度会有一点偏差,可以装上。
是有好几个规格的,31-32的都有
螺纹长度可以有差别,螺纹口径还有差别?~不应该有标准吗

换个类似的阀,没遇到螺纹对不上的~可能没图便宜
是啊,不只是螺纹,密封也有两种形式。

15楼的办法不错,直接去五金店配。

网友E:
就怕当地难找五金店喽,更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最后还是找不到

找堵漏胶带缠死它再使用~这个阀应该不是进户总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