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6):
不是带常闭触点的接触器,
而是三极主触头是常闭型的,
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这估计需要定制

网友B:
做个开关让接触器上电就吸合主触点,不就是复合要求了。

网友C:
那种电源切换开关,应该是一开一闭.
电压电流要求多大?

网友D:
这么麻烦干嘛,倒顺开关能否用?

网友E:
加个控制继电器倒相,一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开关让接触器上电就吸合主触点,不就是复合要求了。
我要求的电控是断电闭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麻烦干嘛,倒顺开关能否用?
我要的是电控元件

网友F:
常开、常闭,不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么!失电和得电,反过来应该很好办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开关让接触器上电就吸合主触点,不就是复合要求了。
我要求的电控是断电闭合电路!
电都没了,闭合有啥用?

网友D:
可以去找一下双电源转换开关看是不是合适你用,我估计楼主要的是控制电源断电而不是主电源断电

网友H:
以前见过韩国的有这样的,主触点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并排有5组触点。但是电流也不是很大可控制11KW的电机,这是我见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见过韩国的有这样的,主触点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并排有5组触点。但是电流也不是很大可控制11KW的电机,这是我见到的。
感谢交流分享!
是韩国LS'品牌接触器吗!?

网友I: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断路器加个分励线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断路器加个分励线圈好了。
那要是实现再‘闭合’电路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断路器加个分励线圈好了。
那要是实现再‘闭合’电路呢!?

那就看看这种

网友J:
没有看到过,有型号分享一下哈,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断路器加个分励线圈好了。
那要是实现再‘闭合’电路呢!?

那就看看这种

楼主要求在失电情况下,主回路接通
这个产品在没电的情况下,功能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断路器加个分励线圈好了。
那要是实现再‘闭合’电路呢!?

那就看看这种

好家伙,
我原本找接触器,
?(??????????????)?硬是让你给我‘拐骗’到远程断路器。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没办法,你这个要求不一样,其实换个思路,控制线路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的常闭触头带接触器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