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6):
怎样快速的知道32位VD存储器包含那几个16位存储器VW,那几个8位存储器VB? 16位VW存储器包含那几个VB? 比如VD200包含那几个VW和VB? VW300包含那几个VB?

网友A:
VD[首地址编号]=VW[VB[首地址编号]+VB[首地址编号+1]]+VW[VB[首地址编号+2]+VB[首地址编号+3]]

网友B:
可以在交叉引用列表里面查看,VB、VW、VD是分开,你需要查找一下才能看到,在字节使用中也可以看看,小写的b,表示有位访问,大写的B是有字节访问或者是字访问!有D的,表示双字访问!
一个VD包含两个VW、或者四个VB、或者32个位

网友C:
…写错了,误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D200=VW200,VW204=VB200~VB203,VB204~VB207

VD200=64个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D200=VW200,VW204=VB200~VB203,VB204~VB207

VD200=64个位?

哈哈…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