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寸电视主板坏了,

楼主(2023-01-26):
TP.V56.PA671主板坏了能用,TP.VST59.PB819代替吗,哪位师傅知道请请教一下,

网友A:
即便能用,怎么安装?吊着吗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 问问售后 能用也要打孔来固定啊

网友C:
只要有挡板 有屏程序 都通用

网友D:
找维修的或网上淘块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E:
各个白色插头、特别是白色长插头旁边应该有针脚定义,两个板子定义一样就能换。但是看着板子的锈蚀程度应该年头是十年往上了。现在32寸的LED电视就几百,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F:
主控芯片型号要对,然后插排定义要一致,不然就白忙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磁吸螺钉安装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磁吸螺钉安装哈
请先看看个接插口布局

网友H:
这种万能板一般兼容尺寸比较多,50寸以下基本都能点亮,代换没问题,不过要把屏参搞清楚,把程序刷下,就OK,最好把LVDS线类型拍给卖家,卖家会给你刷好程序,直接装就行

网友I:
2块板不通用,要看屏线接口定义、还要重刷ROM程序 TP.VST59.PB819的源程序看是不是和你的屏型号是不是兼容,否则会出现黑屏、花屏、溢出、半屏。

网友J:
这2块板主控型号都不对,是不能换的,程序还得分高分低分,掏一块也不要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