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7):
我厂里的叉车发电机不发电,老的发电机拆下来换上一个,还是不发电?不能确定是内置调节器还是外置调节器?
后来换上的这个发电机是外置调节器,接上之后,f端输出电压十伏正常吗?

网友A:
这也是电工的活吗?

网友B:
测电枢供电端,阻值大的内置,阻值只有几欧的外置,切转动皮带轮指针有摆动

网友C:
这个你在把叉车点火后再测量发电机的输出端,只要你测量的电压是小于12V,就可以判断电机问题,有空你可以把电机解体,一般是碳刷问题,不过配件市场一般不卖碳刷,你只能工控配件买,如果不是碳刷问题,建议你直接换新,叉车电机很便宜,免得你下次打火没电
如果电池严重亏电,也会测量出来电压偏低,但不会低到10V,测量电池可以用测量电池的专业仪表,不怕麻烦你可以 把电池搬到卖电池的地方让人家帮你测一下电池寿命

网友D:
好多年不接触车用电路了,不知道车用发电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记得发电机电压应该是DC14伏,如果从发电机出来未经调节的电压就是10伏,发电机的内部整流管有可能坏掉了(印象中是9管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