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7):
S7-200PLC,编码器采用AB输入,旋转一圈600个脉冲,采用高速计数器HSC0,模式10,为什么高速计数器HC0读取的脉冲数,有时正常,大多数都不正常?突然大很多?正常时编码器转一圈读出的值是600,不正常时编码器转一圈读出的脉冲能达到几千到几万。

网友A:
被干扰了

网友B:
清零或复位信号是不是没到或者太弱 以前修个模切机 相位不清零 换了编码器换了plc 把编码器的信号线换成屏蔽线都无效 后来把整个机床单独做根地线才解决

楼主:
感觉不是编码器问题,是程序哪里不对?

网友C:
编码器才是600的,不可能出现过大的脉冲数,可以监控一下信号的是不是很密集,如果你的信号脉冲是非常密集的话就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这个是国产仿制品,询问卖家说,芯片问题,唉!还是买个SMART200吧,已拍下一个ST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