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30K 变频器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23-01-28):
春节这几天比较悠闲,忽然想起三菱F740-30K 变频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母线电压监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对照下面的最后一张电路图,应该是P由R224到R220共5个220K的电阻引入,在一台正常的变频器上测试,断开这条支路,变频器就报E.UVT,证实了这个推断,但是到R220以后,这个母线电压是怎么监测的,没有搞明白,有明白的师傅请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有心看看,无奈眼花缭乱。。。。

网友B:
M62301FP,P降压采样进入M62301FP模拟信号输入端口,内部计算后送走。。。。。

网友C:
支持二楼精准回答!

网友D:
P点经P66-R62降压后的电压做为前面UVW缺相检测运放的负端比较电压。另外三路放图纸上面画的好像有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六路运放应该是三路同相,三路反相,不晓得是不是我理解的有问题,有懂的大神可以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