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8):
本人是工厂做维保的,自学工控属于小白级别的,特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关于昆仑通态上位机的编程问题,厂里领导要求给各车间安装地面漏水监测报警系统,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各监测点的情况,监测到区域地面有漏水情况,上位机就显示报警信息及报警点位置,以提醒监控人员知道并去及时处理,我做了6个画面,4个车间采集过来的点位画面,和一个报警信息浏览的画面,还有一个报警弹窗画面,上位机输入有240个开关信号,一个输出开关信号,现已通讯正常,测试也能在上位机正确显示,就是监控室有一个外接的报警器,是上位机驱动的,手动在上位机测试报警器能正常发出响声,但是系统运行时,如多个采集点同时发生漏水时,报警器发出的是断续的报警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特此求教,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240个输入,1个输出.这要看你上位机输入是怎么驱动输出的,应该有逻辑.如果是直接置1,那一般不会断续.

网友B:
除非你的报警是不是强制置置位的,有可能就是你的采样信号不稳定导致的间接性的报警

网友C:
如一楼所说,如果报警是置位操作的话,不会有断续的声音,除非是你输出信号有问题。看你的程序编写的方式,如果是确认报警后,应该是人工取消,而不是检测到报警就报警,没有检测到就取消报警。仅供参考。

网友D:
"上位机输入有240个开关信号,一个输出开关信号"
这个上位机就是昆仑屏?
4个车间采集,先现场查看,采集的信号是不断续,如果它不是断续的,就再查找控制输出的报警程序,它凭什么断续
可能是在巡查下个点时,因为没漏水,就关闭了报警~这就要看你的程序思路了

楼主:
先感谢各位提供的思路,我是用脚本程序来处理是否报警输出的逻辑,SY1-SY3是现场采集信号,消除报警是监控软件用于消音的,OUT1就是报警输出,
如下:
IF SY1=1 OR SY2=1 OR SY3=1 AND 清除报警=0 THEN
OUT1=1
ELSE
OUT1=0
ENDIF
不知还有别的办法让输出能强制置位的函数,请各位赐教

网友C:
不知道你对sy有没有去抖处理,这也是只是猜测的一个方面,跟单片机键盘那个类似。
if sy0 = 1 then
delay(2)
if sy0 = 1 then
jingbao0 = 1

if jingbao0 or jingbao1 or jingbao2  and 清除警报 = 0 THEN
OUT1=1
ELSE
OUT1=0
ENDIF
语法时间长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