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代替

楼主(2023-01-29):
电源6角驱动芯片273J33能代替273G42哪位师傅知道请请教一下

网友A:
(273J??)后面是什么数字?

网友A:
淘宝网多得是!

网友A:
273G42淘宝网多得是!原电路尽量不要代换,有原型号的尽量更换原型号。

网友B:
6脚芯片有好多中型号,
LD7535,CR6848,CR6850,CR6853,OB226 ob2273,OB2262,SG6848,
GR8836,NE1102可以完美代换
RS2051可以和OB2263做代换,功率做到60W.RS2030和
ACT30做代换 区别就在3脚,没有的接上100K电阻,有功率之分。他们都可以通用

网友C:
应该就是OB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