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9):
这是一个家用的LED灯驱动,如图红圈内是个什么元件(四个引脚),如果需要买同等规格的应该怎么知道它的参数,例如可以通过尺寸来得知吗?

网友A:
既然是LED,这个电源就一定有变压和整流,这里没有看到整流桥,这个应该是个整流用的线圈!这个需要看你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这个就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共模线圈 滤出电源杂波用的 也可以不用 短接就行

网友C:
整个换了可能不超过10元,没必要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你好,整流桥在下面 ABS10的,下面都黑了 还没测整流桥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换了可能不超过10元,没必要整;
感谢大佬回复,我就是想研究研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线圈 滤出电源杂波用的 也可以不用 短接就行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看图片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D:
前面可能是阻容降压,这个如上面应是共模线圈.
这事说小可小,真的直接短也行,换个其它led驱动上的也行(这玩意垃圾桶里肯定找得到).
说大的话,这个不合适,电磁兼容过不去,不能做正规产品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可能是阻容降压,这个如上面应是共模线圈.
这事说小可小,真的直接短也行,换个其它led驱动上的也行(这玩意垃圾桶里肯定找得到).
说大的话,这个不合适,电磁兼容过不去,不能做正规产品销售.
感谢大佬回复,如果短接的话是1 4  短接   2  3  短接吗?    或者我选一个MH小一点的换上去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E:
如果它坏了,短路就有热闹看了~它不容易坏
后端那个器件短路

画出电路,你就清楚他们说的短路点

网友F:
用的是开关电源,根本没有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开关电源,根本没有整流桥。
你错了  有整流桥  ABS1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开关电源,根本没有整流桥。
开关电源才得有整流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可能是阻容降压,这个如上面应是共模线圈.
这事说小可小,真的直接短也行,换个其它led驱动上的也行(这玩意垃圾桶里肯定找得到).
说大的话,这个不合适,电磁兼容过不去,不能做正规产品销售.
感谢大佬回复,如果短接的话是1 4  短接   2  3  短接吗?    或者我选一个MH小一点的换上去是不是也可以?

看图应该是1,2短接,3,4短接.就是把线圈的功能去掉,线圈相当于短路(对直流或低频).
但你得确认这是共模线圈.如果是小型变压器,那就不能这样干了.但看磁芯(铁芯)应该是线圈,不是变压器.

网友G:
建议先查查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再来纠结这个  估计还有问题 换了还是这个样

网友H:
这个线圈不容易出问题,除非你看到外皮变色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线圈 滤出电源杂波用的 也可以不用 短接就行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看图片应该是烧掉了。

烧没烧,焊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J:
万用表捅一下子

网友K:
估计整流的坏了,去年我碰到过,飞线了一个桥堆继续用…

网友L:
现在都用芯片,
一个整流桥芯片+恒流芯片,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