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9):
ATV31H外部端子控制启停,外部电位器调速怎样设置参数啊?说明书太难懂了

网友A:
ATV31H恢复出厂设置  默认的参数就是端子控制启停  外部电位器调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施耐德的变频器设置相比常用的台达,麻烦很多

网友C:
401设01 407 01 406看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V31H恢复出厂设置  默认的参数就是端子控制启停  外部电位器调速啊....
恢复出厂是面板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感觉说明书看不明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昨天问的400  跟我说恢复出厂设置 默认的就是端子启动
没去扒拉手册
小型的变频器的菜单表是挺难受的  32  312  310都不太舒服调试的时候
确实是面板给

参数不太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问的400  跟我说恢复出厂设置 默认的就是端子启动
没去扒拉手册
小型的变频器的菜单表是挺难受的  32  312  310都不太舒服调试的时候
确实是面板给

参数不太对吧?
我记成atv3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