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29):
电脑端使用力控,通过MOXA的16口串口服务器和64块OMRON的温控表E5EC使用modbus-rtu通讯连接。温控表没8个一组,使用一个服务器接口,另有三个流量计各占用一个接口。 运行一段时间后随机出现一块或者二块表,通讯不上。此时,同组内其他仪表通讯正常。
距离较近,没有使用终端电阻。出现异常后,对其中的一组安装了终端电阻,无效,依旧会时不时出现通讯异常。出现异常时,仪表断电重新上电通讯可以恢复。
同样的系统配置,使用宇电的温控表,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
咨询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只是找不到下手的方向

网友A:
仪表断电重新上电通讯可以恢复
仪表是指温控表?那就是温控表的事咯,换啊.不是做广告的吧.

网友B:
同样的系统配置,使用宇电的温控表,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
咨询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只是找不到下手的方向

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准备把欧姆龙的换成宇电的?

网友C:
可以降低串口服务器与仪表之间的通讯波特率试试。
监听一下,看看发出的报文是否每次都正确,以前遇到过上位机发出错误报文后(请求的寄存器数过长),通讯直接卡死的情况(不是仪表,RTU通讯,组态王与南瑞的继保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断电重新上电通讯可以恢复
仪表是指温控表?那就是温控表的事咯,换啊.不是做广告的吧.
是温控表重新上电可以恢复。正在统计出故障的温控表,怀疑它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系统配置,使用宇电的温控表,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
咨询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只是找不到下手的方向

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准备把欧姆龙的换成宇电的?
如果确定是仪表故障,即便是每次让他们断电重启也不能更换,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降低串口服务器与仪表之间的通讯波特率试试。
监听一下,看看发出的报文是否每次都正确,以前遇到过上位机发出错误报文后(请求的寄存器数过长),通讯直接卡死的情况(不是仪表,RTU通讯,组态王与南瑞的继保系统)
这种故障出现的频率不高,也不固定,大概一、二个月一次,出现故障时的仪表不固定。怎么监听组态发出的报文
我是准备先统计下出现异常的仪表的情况,看看是不是固定的几个。如果不固定,再重点检查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