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 模拟量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23-01-29):
这是 cclink AJ65bt-64AD 模块(4路模拟量输入) ,实物接线式电压(0-10v)输入方式 ,
根据说明手册并没有要求在 V+ 和 com 端 接一个电容
1. 这种接法会影响输入吗?
2. 设计者应该是想要滤波吗?
3. 如果是滤波,不会把有用波形滤掉吗,如果这个电容有效的话,怎么选型呢?

网友A:
过滤干扰信号用

网友B:
如你的模拟电压信号有干扰,可以接一个25V 0.1~0.47uF电容;

网友C:
滤波抗干扰作用,图中的电容就是0.47uF的

网友D(2023-12-16):
现场环境不太好,干扰比较大就得用。